松下马达驱动器

楼主(2015-02-16):
松下马达驱动器内部有程序吗?

网友A:
现在常用的A4与A5都没发现里面有程序,也许是没找到。。。。。。

网友B:
里面有些参数需要设置的,不是与PLC一样的程序。

网友C:
里面有单片机,程序不需重新编写
机械臂

网友A:
估计楼主说的是内置PLC控制功能的程序,有的品牌的驱动器有简单的PLC功能。好像松下的没有
主要我以前玩三菱,雅马哈均可以用电脑通过软件直接修改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