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6):
大家好,我对本公司的行车主回路控制D2线有疑问,为什么要接到主回路的D2点上?而不是接到控制回路的39号线上?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attachment=132287]

[attachment=132288]

网友A:
主要是检测B相电源的,一般行车的凸轮控制器只控制电动机A、C相电源的通断(换向倒转),B相电源是通过主接触器、电流继电器后直接接入电动机的。所以检修的时候还要注意安全,不要以为电动机没有转电动机就没有电!

网友B:
我认为主要是节约成本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检测B相电源的,一般行车的凸轮控制器只控制电动机A、C相电源的通断(换向倒转),B相电源是通过主接触器、电流继电器后直接接入电动机的。所以检修的时候还要注意安全,不要以为电动机没有转电动机就没有电!

你好:我们这个行车的切换B相也是切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主要是节约成本考虑。

不知道怎样节约成本?

网友C:
最好贴出完整的线路图方便整体分析。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贴出完整的线路图方便整体分析。

好的,我给你们看看完整的电路图,我在百度查了好多的行车电气图,都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们这个行车的切换B相也是切断的。

你好,就你提供的电路图来看:除了DS、YS小车电动机和液压抱闸电动机外,主钩、副钩、大车的电动机、包括液压抱闸电动机的B相电源不都是通过XC接触器和LJ电流继电器后直接接入电动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就你提供的电路图来看:除了DS、YS小车电动机和液压抱闸电动机外,主钩、副钩、大车的电动机、包括液压抱闸电动机的B相电源不都是通过XC接触器和LJ电流继电器后直接接入电动机的吗?

DS是大钩、YS是刹车电机,都是经过B相。其他的是大车1Dd、2Dd、小车Dx和小钩Df,都是不经过B相,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Xf是大钩上升的限位开关,Kf是大钩上升主令控制器触点,为什么要上升时是接到D2线上去?而其他都是用39号控制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DS是大钩、YS是刹车电机,都是经过B相。其他的是大车1Dd、2Dd、小车Dx和小钩Df,都是不经过B相,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Xf是大钩上升的限位开关,Kf是大钩上升主令控制器触点,为什么要上升时是接到D2线上去?而其他都是用39号控制线.

我的理解:所以,既然XF是限位的,只有上升才接到D2,因为只有D2经过XF的控制而不影响其他方向.

网友E:
从接线的角度来讲XF接D2时对的,这样就可以直接与付钩电机B相接,省去一根移动滑线,纠正一下xf是付钩的上限位,主钩的上限位XS串接在主钩控制回路上,如果从过流保护的的角度来讲,付钩的电机较小,即使堵转也不太可能引起LJ动作(XF上限位失灵时),所以本人认为应考虑接线方便才这样的,其实这样也有隐患,一旦XC接触器线圈前段有接地故障时可能D5爆掉后,由于D2过流整定较大未到动作值时,是不会影响本次操作,直到xc断开后,才会发现D5损坏,以上仅为个人观点,说错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接线的角度来讲XF接D2时对的,这样就可以直接与付钩电机B相接,省去一根移动滑线,纠正一下xf是付钩的上限位,主钩的上限位XS串接在主钩控制回路上,如果从过流保护的的角度来讲,付钩的电机较小,即使堵转也不太可能引起LJ动作(XF上限位失灵时),所以本人认为应考虑接线方便才这样的,其实这样也有隐患,一旦XC接触器线圈前段有接地故障时可能D5爆掉后,由于D2过流整定较大未到动作值时,是不会影响本次操作,直到xc断开后,才会发现D5损坏,以上仅为个人观点,说错勿怪!!!

非常感激你的回复,还帮我纠正了错误!我又重新看了电路图,xf确实是小钩的上升限位,kf是小钩的上升主令控制开关。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从保护的角度考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特点,不过这样的接线方式真的很多,我百度了下,好多的行车都是这样的,我感觉到非常奇怪!希望厂家的目的是为了省根移动滑线,我会再关注下的。还希望你多多回复交流。

网友F:
接D2的的确是为了省一根控制线,因为那时的小车供电是采用的角钢或圆钢供电,能省则省了,一般主副起升电机,小车电机的D2线公用一根。现在的一般都采用软电缆供电了,不再借主回路的D2了,避免放炮事故

网友G:
同一目的,不同的电路设计,体现出设计者的水平。

网友H:
从楼主的电路图上来看,B相不是有一个过流保护吗LJ I>? 如果过流了,则D2点电源切断,所以控制回路也就失电了,接触器释放,主回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