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关于三菱的CCD指令

楼主(2015-02-17):
为什么我输<CCD D100 D0 K6>,然后把D100到D105都给予值了,为什么D0和D1里面什么数据都没有啊

网友A:
CCD是校验码指令的助记符。
这个首先确认D0/D1是否在其它程序段被使用或被置0的可能,然后是启动M8161.
关于三菱的CCD指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