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解答请老师们帮忙

楼主(2015-02-18):
三楼的通许程序编完后,写入plc后,在读出来可以看到吗?请各位老师赐教

楼主:
INCP K4Y000Z0指令Z0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变址,新年快乐

网友B:
变指,简单的说就是,假设Z0=10,那么K4Y0Z0就是等于K4Y10, 其指令INCP K4Y0Z0这时候就是相当于使K4Y10(Y10--Y27)所组成的字加1,即如果原来K4Y10=3,即Y10=1,Y11=1,指令执行完后K4Y10=4,即Y10=0,Y11=0,Y12=1,即如此而已!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