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问题硬件选配

楼主(2015-02-18):
运动直线X轴240CM。100CM处停,接着再走,200CM处再停一次,需要哪些硬件?脉冲等?步进
具体点:100处Y轴向下30CM运动,然后升起接着再走,200CM处停一次,再接着返回到起点。偏差1CM
需要哪些硬件?脉冲等?步进吗,带刹车吗,起码要求,慢速,稳定,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高用至少带2点脉冲输出的PLC,没见你要求动作速度(频率一般不低于200K)配伺服驱动装置2套。看你偏差1cm,可用2套步进装置,电机最好配上减速机,可不带刹车

楼主:
步进电机不给脉冲时就会停止,不会有冲级吧?慢速度移动会不会出现一段一段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