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9):
主要用于修改程序的设定值,比如 OUT T0   D0     如果在屏幕上输入10,梯形图实际为1秒,但这样不符合日常使用习惯,目的是想要在屏幕上输入1,而梯形图则是10,放大10倍,不想在程序中用乘10来解决,  那位知道的可否告知,谢谢!  如何设定比列输入的各种参数。

网友A:
年前也做过和你一样的使用,但结果不是我所想象的!最终放弃了。
威纶这个功能不行!太麻烦!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在程序里做好的,使用比例转换比较麻烦
看来这个威纶公司应该改进—下!太高科技了会用的人不多!简单适用就行

网友C:
使用比例转换呀,很方便的

网友D:
引用楼主周公886于2015-02-19 18:06发表的 威纶触摸屏数值比列输入求助 :
  如何设定比列输入的各种参数。

看看吧很简单
[attachment=132304]
[attachment=132305]

网友E: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个人感觉这个功能挺好用的啊,会有什么出错的可能吗?

网友F(2015-07-18):
这个比例很好用,用在电缸上,直接读取脉冲数,显示屏显示毫米。
电缸输入脉冲是10000,导程5mm,行程300mm,比例设置300:600000 ,-300:-600000。
屏上可以直接显示毫米位置,减轻运算 PLC负担
[attachment=137435]

网友G:
你设置一个小数位,就可以实现了。设置一个小数位,输入10后显示为1.0.。这是我用台达屏的经验,不知道威纶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