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acs510变频器显示REF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2-20):
acs510变频器显示REF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用来控制水泵的,一共三台,就一台变频器、有没有大侠知道啊

网友A:
给定意思

网友B:
按下MENU/ENTER (菜单/ 进入)键。
交替显示下列可选模式:
• reF - 给定
• PAr - 参数
• CoPY - 拷贝
“reF” ( 给定模式)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