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连过PLC后GX WORK2就仿真不 了,谁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5-02-24):
没连过PLC之前一直可以仿真的,连过之后就不能了
lishunlong86

网友A:
貌似你的程序在监控模式哦,要是在不再编辑模式,改过来再试试!

网友B:
我经常遇到 三菱FX3U的程序不能仿真 而Q系列的可以也不知是什么问题
lishunlong86

网友A:
GX Developer和GX Works2都可以仿真3U的,不可以仿真可能是软件有问题了! [attachment=132322] [attachment=132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