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哇 两轴伺服系统在触摸屏上需要设置哪些画面

楼主(2015-02-24):
之前一直没做过伺服系统 现在有两个轴的伺服系统 简单的抓取物料 上下 前后运动 不知在触摸屏画面上需要做哪些画面 显示伺服的哪些数据 方便安装时候调试伺服系统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有案例更好
邮箱
327641229@qq.com

网友A:
伺服的手动自动速度和上下前后的位移,有必要的话做几个手动按钮,好像再没什么了,其他的就看你还要什么功能了,我只做过一个伺服程序

网友B:
除了手动控制上下 前后运动外还要有返回原点控制。

网友C:
看你用的是什么PLC的系统,一般需要点动和自动的速度还有位移量。

网友D:
还有加减速时间,机械回零,工作待机位等

网友E:
寸动,自动位置,速度设置,回原点,初始化,故障指示等。。

网友F:
建议把加速度也加上

网友G:
哥们是做机械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