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菱PLC控制传送带的运行 调速器如何接线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15-02-24):
新手求指教!
PLC控制传送带运行 需要哪些电气元件 然后调速器与PLC、传送带电机是如何接线的
求份电路图
327641229@qq.com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硬件,如变频还是伺服还是直流调速器还是用速比控等。

网友B:
PLC输入端子连接到变频器里面。有三段速度,低速,中速和高速。通过程序来控制它的速度。变频器的输出端子接入电动机就可以了。
给你一个简单的图做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缘者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