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K4B310、K4B320为什么是160、9?

楼主(2015-02-25):
如下图所示:
[attachment=132328]

网友A:
因为你上面不是有个NOPLF指令吗?这一段程序被忽略了
lishunlong8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上面不是有个NOPLF指令吗?这一段程序被忽略了
NOPLF不可以忽略程序,请不要误导!三菱的貌似没有让程序不执行的指令,AB的是用AFI指令来忽略某段程序的!
楼主是否把程序上传看看,我仿真许多次,结果都是0,!
[attachment=132338]

楼主:
是出差时看到的,我也没有程序
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厂家的技术不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