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天上班出现的电气故障

楼主(2015-02-25):
新年第一天上班设备上电运行,安川伺服驱动器(SGDH一1EAE)报“A 84”,查看说明书为一编码器数据报警,编码器的数据有异常。不是编码器的通讯线的问题(因为以前通讯线有问题会报“A、C9"编码器通信异常。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打开编码器外壳发现内部有水珠,问题应该就在这里。用吹风机将水珠吹干后重新上电试车,故障消除,运行正常。

网友A:
南方这个时间下雨天气潮湿此类故障时有发生。

网友B:
广东地区年初二开始到今天还是南风天

网友C:
有同感,我已前在电镀厂做的时候最怕就这两个月,湿气重加上酸雾吹都吹不干,想想就可怕

网友D:
潮湿的季节是故障高发时段啊

网友E(2015-04-27):
以前所在单位只要放假,就提前拆下防潮。

网友F:
头一次见这故障,长知识了。。。

网友G(2015-10-15):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H:
这类情况最好保持常年不断电

网友I:
我们厂的灌装机使用的是三洋伺服驱动器,由于安装部位不恰当,在天气回潮的时候也经常性报警或烧驱动器内二次控制回路保险,后经隔离后效果不错,再没出现故障

网友J:
挺不错啊啊 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