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问设备中多个开关电源需要共零吗

楼主(2015-02-25):
我设备中有PLC、机器人,问一下,机器人的24V电源需要和PLC的开关电源零V接一起吗?如果是的话,好处是什么?不共零会有什么弊端?请知道的同行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强求一定共零。看系统、可靠性、稳定性、抗干扰能力、设计和现场要求。不共零与共零,各有优缺点和方便性

网友B:
可以根据需要设计是否共零。

网友C:
需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一定要接好地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朋友。

网友D:
设备的系统一般是不做共零处理的,因为sensor,执行器等的线路都不长,除非比较大的系统,如过控系统的DCS,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 共零与独立各有各的好处!
下载积分:+2(342703002)

网友E:
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本人认为、在可不共零情况下则尽量不共零为好。

网友F:
我15346578099 变频器销售维修 plc 触摸屏 自动化产品销售 维修 qq277921332
为了提高系统稳定性 最好 共零 接地线 也要可靠接地
我15346578099 变频器销售维修 plc 触摸屏 自动化产品销售 维修 qq277921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