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MR-001 PLC读入出错

楼主(2015-02-27):
手头在修一台FX2N系列的PLC问题是只是通220V电源其它没有接PROG错误指示灯闪读入参数出错不知道是CPU板哪里有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
诊断结果显示(参数错误6402)

网友A:
请检查程序看定时器。计数器的常数有没有设置。还有就是PLC的电池电压不足了,要换电池了

楼主:
嗯,就是放假过年停电就变成这样了,现在电池已经回复正常电压了,红灯还是闪

网友B:
程序没了。

网友C:
重新写入程序 看看

网友D:
程序丢失,需要重新写入。。。

网友E:
应该是程序错误。

网友F:
6402即記憶體容量設定錯誤,由參數欄更正

楼主:
如何參數欄更正,之前用得好好的,就是过完年在开机出现红灯闪,也不能读取程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何參數欄更正,之前用得好好的,就是过完年在开机出现红灯闪,也不能读取程序
电池没电停机,造成PLC的参数和程序丢失。重新写入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