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7):
各位师傅过年生产线全部停电有个三菱PLC电池没有电了,ERROR(CPU)E指示灯闪亮是不是参数全部没有了,链接电脑读入参数显示参数错误无法读入

网友A:
程序可能消失了。

楼主:
原来的程序没有备份,问题大了

网友B:
知道备份程序的不多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把电池换了再试试,有同型号的机器还好办,没有的话只有请厂家的人过来了!

楼主:
好!谢谢大家的关注让我在想想其它方案

网友D:
这应该没问题,我们公司经常出这毛病,程序没丢过,好多是因为plc内部电源板上有一个启动电容容量小了导致的,一换一个准

楼主:
可是电压5V   24V都很正常,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E:
可以先用在线通讯看看是否可以上载程序,在确定故障原因
真诚感谢!你好就是不可以上载程序,是硬件问题吗?
独自漂泊

网友F:
我单位有一套设备有两年没有使用过了,PLC也没有换过电池,请问程序会失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