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7):
[attachment=132354]

请教,哪位大哥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

X000处于接通状态以后,C220先清零以后就开始计数。

为什么不是这种情况呢?

X000处于接通状态,RST C220指令会使C220处于复位状态,即C220不会计数,一直是0.

网友A:
M100置位,RST C220已经断开
  • 下载积分:+2(奉先战子龙) 谢谢!SET指令之后,常闭 ..

网友B:
    测试你的这段程序正常,有图有真相
    [attachment=132356]
  • 下载积分:+2(奉先战子龙) 谢谢版主,问题出在SET ..

网友C:
    测试楼主的程序正常!
  • 下载积分:+1(奉先战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