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通讯怎么连接

楼主(2015-02-27):
现有一块CP5611通讯卡,一台CPU315-2DP,两个CPU226及EM277要组网通讯,CP5611作上位机,CPU315-2DP作主站,CPU226作从站,通过西门子的PROFIBUS_DP头连接,想请问大师们,CPU315-2DP的DP头怎么设置终端电阻啊,谢谢啊

网友A:
DP接头上带有终端电阻,只要接好线,但要分好进、出接线就行啊,把DP头上的开关打OFF

楼主:
我是菜鸟,想问下就是315-2DP与CP5611,315-2DP与EM277都是PROFIBUS通讯,而315-2DP只有一个DP口怎么实现呢,谢谢

网友B:
CP5611插在MPI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