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模拟仿真问题

楼主(2015-02-27):
GX-WORKS2模拟仿真时,出现现报错,请路过的大侠,帮帮我。谢谢! [attachment=132357]

网友A:
我编程软件系统也有出现过这现象,后来卸载清理重新安装后就可以了,期待有其他高手有何见解知道
独自漂泊

网友B:
从新安装吧

网友C:
[attachment=132363]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卸载清理重新安装也不能解决问题,我怀疑是电脑系统引起的问题,但我其他编程软件都可以,重装电脑系统太麻烦了,还是先用着吧。
相互学习

网友D:
出现这个问题卸载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再重新安装GX-WORKS2软件就ok,本人出现过多次。

楼主:
我都重装8遍了都 ,

网友E(2015-04-21):
看看插线的端口设置,是不是设在同一个端口?

网友F:
安装时,把杀毒软件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