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伺服电机如何不用PLC控制,怎么切换为转矩模式???

楼主(2015-02-27):
完全不懂,希望能遇到高人指点一下,伺服电机应该外加什么东西可以使用转矩模式,不要PLC控制的

网友A:
要看你什么用途的!简单的可以用电位器来做!

网友B:
通用型才能接电位器

网友C:
速度模式用继电器控制也可以。。。
或者是用盟立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什么用途的!简单的可以用电位器来做!
比如要设置一定定量值之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