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怎样在台达人机上显示和输入小数值?

楼主(2015-02-27):
如何设置才能在台达人机上显示和输入带小数的数值?

网友A:
没用过DELTA的,
但一般是设置数据类型为实数就可以了。
还没有试验。待有结果再回复。

网友B:
小数点偏移,计算用整数
感觉可行,就是有点麻烦。在人机数值显示旁边还得标注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