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 Q系列组态软件编辑

楼主(2015-02-27):
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GX-WORKS Q系列组态软件编辑,在编辑程序时,软件上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啊?请各位大神详解一下:在手册也没有找到,Q系列组态软件--------------

网友A:
如果不知道怎么设置,可以直接默认就行了。

楼主:
二楼,楼主,可是我把程序写好后,传到Q系列后,输入有信号,但是输出没有信号怎么处理啊?请求楼主示范一下,图片上传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