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8):
求大神指点迷津,怎么使用ASDA-A2伺服驱动器设置参数来控制连接在两台伺服电机上的一个摄像头,使它可以上下、左右旋转,谢谢

网友A:
上电初始化:将P2-15、P2-16和P2-17设为0
      1)将P1-01设为0
      2)将P2-30设为1
      3)将P4-05设为100
      4)在“JOG”显示屏,点击箭头即可使电机寸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初始化:将P2-15、P2-16和P2-17设为0
      1)将P1-01设为0
      2)将P2-30设为1
      3)将P4-05设为100
      4)在“JOG”显示屏,点击箭头即可使电机寸动。

那如果要摄像头左右各旋转180度,来回的转,那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