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8):
一条夹具上立着30根圆珠笔芯,x0接光纤放大器,判断圆珠笔芯是不是都在夹具上。Y0-Y50接气缸,把圆珠笔头压在圆珠笔芯上。求教怎样对应关系,比如:夹具上第2个位置没有圆珠笔芯,那么Y1就不用输出下压。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没有讲清楚,是不是立着30个笔芯, 每个笔芯对应一个输出,比如 第一个为y0,第二个为y1,那么也应才到y35啊,如何排到y50呢,另一个,是不是感应sensor第一个对应x0,第二个对应x1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讲清楚,是不是立着30个笔芯, 每个笔芯对应一个输出,比如 第一个为y0,第二个为y1,那么也应才到y35啊,如何排到y50呢,另一个,是不是感应sensor第一个对应x0,第二个对应x1等。。。??

恩,是立着30个笔芯,第一个为y0,第二个为y1,到y35。检测靠光纤放大器,就X0(没有X1、X2等),光纤检测到数量为30,若不是30,该怎么对应起来,这是我问的关键,谢谢!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A:
估计楼主这笔架是转动的,光纤sensor是逐个扫描式的,楼主可以(定时)驱动某个relay,然后再利用sftr等指令把relay为1,为零的新号都存到bit链中,后看哪个bit为1则输出哪个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这笔架是转动的,光纤sensor是逐个扫描式的,楼主可以(定时)驱动某个relay,然后再利用sftr等指令把relay为1,为零的新号都存到bit链中,后看哪个bit为1则输出哪个y。

是这样子的,这位老师能否随便具体写一段,谢谢

网友C:
用移位指令   x0每触发一次  就把x0状态左移1位  同时计数+1  当计数到30  后再将移位后的数输出就行啦   具体怎么移位得根据设备的工作情况来

网友D:
你应该发张设备的照片及介绍设备的动作要点。我猜应是圆弧形或一字形排列了。用移位指今将X0的状态移位到一个指这的字中,必须是双字指令。再在合适的时候输出,但要注意每个周期复位。
血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