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8):
       C200H的IO是怎么分配的啊,为什么我看到程序里有100.15是作为plc的输入,12111作为他的输出。这是在IO表里设置的吗,

网友A:
是的,
OMRON的PLC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用到的输入点可以做为输出点使用。很方便。
欧姆龙PLC的输入和输出点不是规定好的吗。比如说CPM2C的输入区为000-009   输出区的为010-019      IO表设置的和这种规定的有什么区别     还有像C200H的输入区和输出是怎么设定的。可以教下我吗,谢谢了

网友B:
系统报警啊,怎么处理好啊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报警啊,怎么处理好啊啊

根据报警信息查,如果不是外围条件和软件问题,则是硬件问题,直接换新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