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教下面的指令怎么理解

楼主(2015-02-28):
WAND H1 K1M1620V2 D232

网友A:
字与指令,即用H1(0000,0000,0000,0001)与 K1M1620V2,这里 要说下V2,V2其为变址,假设V2=2则,K1M1620V2即为 K1M1622,也就是M1622~M1625四个中继所组成的一个byte,
假设这时M1622=1,其他为零,则K1M1622为0001,与H1所组成的字与就是H1,如果M1623=1,其他都为零,则与的结果就为H0
下载积分:+2(wwwjun168)

楼主:
谢谢大哥的耐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