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FX2N的pslr指令可以做伺服电机定位吗

楼主(2015-03-01):
如题,我需要做一轴的旋转定位,以及用到一个2AD和一个2DA,我想用FX2N,那样模拟量好用一些,但不知道用PLSR指令能不能控制伺服电机,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可以控制,但是做定位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最好还是用FX3UPLC来做定位。

网友B:
2N只能发脉冲,没有内置定位功能。最好用1N或3U

网友C:
可以吧 看看说明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