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编程电缆如何制作延长线

楼主(2015-03-01):
我的电脑上没有串口 所以就买了一条USB转232的转换线(一端USB接口 一端是9针公头) 现在手上有一根三菱的编程电缆(一段是8针圆头 一端是9针公头)。这两条电缆无法对接。现在想做一根三菱的延长线(两端都是9针母头) 请问大神们如何制作

楼主:
[upload=1] [upload=2]

楼主:


网友A:
几块钱在淘宝买根232的9芯双母头线就好了,做的多麻烦,一般是1.5米的,特制有3米的

网友B:
两头是母头,1----1;2------2;3-----3;4-----4;。。。。9---9就行了。
不过FX2N的编程线,非PLC端,一般是9孔的。
你的线很可能是连接触摸屏之类的用的。
不过FX2N的编程线,非PLC端,一般是9孔的。 你的线很可能是连接触摸屏之类的用的。 如果是连接触摸屏的线,制作好以后延长线,可以充当编程线使用吗

网友C:
触屏通讯线不可以当编程电览用!!你须要的是串口通讯加长,在网上有卖。

网友D:
你的线应该是触摸屏通讯用的,如果直接去接到电脑的串口上,搞不好会烧串口,要知道三菱的编程口里有针脚是有带电源的。最好确认一下你那条线的做法,否则可能会损失电脑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