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5-03-01):
FX2N的2AD和2DA能用在FX3U上吗

网友A:
可以用,3u沒有2ad/2da,所以要用2n

网友B:
1楼看看这是

网友C:
可以用的我们公司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那样编程的话按2N的还是按3U的,按3U的地址寄存器怎么处理

网友D:
楼主指的应该是缓冲存储器吧,缓冲存储器是在特殊功能模块里面的,PLC是通过from/to指令去访问它的,而缓冲存储器的地址是由PLC决定的,图1中的3U-4AD可替换为2N-2AD,原理是一样的。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