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attachment=132394]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开始调试PLC485串口通信,先在PLC中定义了485通信格式,波特率9600,7位,偶校验,1停止位;然后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向PLC发送强制Y0置为1的指令,

但是,用串口调试的时候,发送:02 37 30 30 35 03 46 46 想强制Y0置位为1时,串口只收到00,485模块上RD指示灯闪烁,是不是PLC程序中,关于通信的内容写的不对?小弟快疯掉了,还请大虾们多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PS:有在上海做工控的朋友么,小弟想当面请帮忙,重谢!

楼主:
坐等大虾出现

网友A:
D10后面那个K2改为K0试试

网友B:
你对于这种通信理解错了,485通讯只是一种物理的通信接口。并不是通讯格式。三菱的这种通讯方式是自由口通讯。
RS指令后只能把发送数据(D10。D11),接收的数据放在(D20.D21)中。
如果你想用串口发送数据来强制点亮PLC的一个输出点,应该研究下三菱PLC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不过三菱的PLC我没有了解过。
但是我做过台达和OMRON的。台达是遵循的标准的DOUBUS协议。OMRON是HOSTLINK通讯协议。只要按照要求的内容发送数据格式就好了,比如用台达PLC采用ASC模式,串口调试软件发送(:000508FFFF00F5\r\n);可以点亮PLC里面的M120。
通讯是工控里面的难点,希望这些能帮到你,祝君好运。
  • 下载积分:+2(crossingao) 热心助人!
  • 羡慕高手,希望有一天我也成为高手。

网友C:
    找到之前做的一个调试ok的RS232通讯程序。。。

    [attachment=132522]
    真诚感谢!不知有没有调试的通RS485程序,我试了好多种梯形图,就是调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