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监控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5-03-01):
三台s7-300plc,每台plc配一个tp270的西门子触摸屏,用于监控。三台plc独立工作。想用一台pc加cp5611卡用mpi接口对三台plc进行监控,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怎么组网,谢谢!!

网友A:
可以的,走DP通讯,PC设为主站就行了。

楼主:
现在的3个cpu是314不带dp口的那种,还需要换cpu么?

网友B:
不需要走DP总线,为何不直接挂MPI网呢?即cp5611、3*TP、3*CPU在同一根MPI上

楼主:
pc 和触摸屏都能控制plc,在组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B:
PC端和TP端指向PLC的同一个地址

网友C:
会不会冲突 都能控制的话 有优先级么?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MPI通信采用什么方式,全局变量方式、单边通信还是双边通信,请大神指教!

网友D:
建议用以太网来做上位监控,
每个S7300配一个BCNet-S7MPI模块,屏插在模块的扩展口上,
网口连接到上位机。
这样简单,方便。
可以参考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0989.html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E:
项目已经有CPU了,就不需要更换,假如钱多多那随你任性来。MPI网络没有问题!
用北辰的模块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