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RT,如果是一包M4*15的螺丝,数量在1000个以上,想通过机器人抓取放到一个小袋中(比如每袋装10个),用3D视觉的话可以做到吗

不想用振动盘那种结构了

网友A:
好像做不到

网友B:
引用楼主andy_gao于2015-03-01 20:15发表的 机器人视觉能分辨出一包凌乱的螺丝吗 :
RT,如果是一包M4*15的螺丝,数量在1000个以上,想通过机器人抓取放到一个小袋中(比如每袋装10个),用3D视觉的话可以做到吗

不想用振动盘那种结构了

做的到,不过用振动盘最合理。
看我以前发的帖: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76924.html

网友C:
主要是传感器的选择不同,应该有不同的方法可以识别的。

网友D:
肯定做得到!!只是成本问题!

网友E:
这种工作用上视觉机器人可就大材小用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贵啊!螺丝才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