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我有一个程序隐藏了,求哪位大神帮帮忙解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什么的程序呀

网友B:
这个程序没有隐藏了啊,有些指令占用的步数多呢,你在看看

网友C:
程序部分内容
附件: 林.pdf (185 K) 下载次数:32

楼主:
这个程序总共是4600多步,现在只看到1000步

网友D:
你的程序到1173已经END,后面都是NOP空指令,主要看看你是什么机台控制监控到1172是不是正常罗(你自己用模拟看看吧。我没有安装模拟软件,嘻嘻)
独自漂泊

楼主:
程序时好像是加密了,1000多步以后没密码看不到

网友B:
程序没有加密呢,程序到1173步后面全部是NOP空指令,你点击工具栏的“显示”菜单找到“列表显示”这个菜单,点击后程序就会变成列表指令显示,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程序呢,这个GX develop这个编程软件不带程序隐藏功能,如果是GX WORKS带隐藏功能,你可以尝试下   附件是以列表显示打开的完整程序,你可以看看
附件: 林改.rar (13 K) 下载次数:18

网友E:
的确是高手啊!以假乱真。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加密呢,程序到1173步后面全部是NOP空指令,你点击工具栏的“显示”菜单找到“列表显示”这个菜单,点击后程序就会变成列表指令显示,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程序呢,这个GX develop这个编程软件不带程序隐藏功能,如果是GX WORKS带隐藏功能,你可以尝试下   附件是以列表显示打开的完整程序,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