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GX  Works2和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传送速度默认115.2kbps,用在FX3U  PLC时,传送速度太高通信失败,每次读取、写入都得重新设置。
问题出在:当GX  Works2软件打开1个已有程序准备写入FX3U  PLC时,点击〈在线〉按钮,没有〈传输设置〉选项,直接点击〈PLC写入〉,总是‘无法与PLC通信’,[ES;01802007]
  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在线〉按钮下就有〈传输设置〉选项,把传输速度改小就可传入某个程序。
请教老师们,我这种情况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老师们,你们用GX WORKS2连接FX3U时没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A:
GX Work2也有传输设置,在左侧点击“连接目标”,点击Connection1
如图 [attachment=132405]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 Work2也有传输设置,在左侧点击“连接目标”,点击Connection1
    如图 [attachment=132405]

    谢谢你!按你说的把问题解决了。可以传入程序。
    只是通信不稳定,比如监控程序,刚才都好好的,一下子就又连接不上PLC了,其它型号都没问题,就FX3U才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再次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我的是传到一半时就,直接就连不上电脑就卡死了。不光是3U,1N和1S我都遇到过。拔线继续传,不过我那时山寨的,正版的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