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2):
都是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模块
16点输入3个,16点输出1个,16点入16点输出  两个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当然不行了!FX的扩展模块是指特殊模块,不包括I/0模块,3G的最多兼容128个I/O,你已经超过太多了!建议3U吧!或者2个3G做通讯!

网友B:
1,总的点数超过128了
2,直接买个FX3U-128,再加点扩展价格更便宜

楼主:
嗯,清楚了。谢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