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2个50字节的数据是否相同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5-03-02):
我想比较VB101~VB150 与 VB201~VB250 中的数据是否相同该怎么做
CPU226cn ,比较指令一个一个比较太麻烦,有什么别的方案。

网友A:
不知道200的PLC能不能用指针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完全可以用指针加循环
下载积分:+1(yaoyehao) 真诚感谢!

网友C:
可以写个校验算法 计算得到校验码 比较下校验码一样否 这样就只用一次比较了
前提是你的校验码算法不能很复杂 不然还不如用比较

楼主:
已经用指针加FOR循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