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TO向导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5-03-02):
S7-200 PTO向导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手动时设定相同的速速,为什么运行时速度不一样? [attachment=132407] [attachment=132408]求指教

网友A:
你为什么调用两次PT00。一次就够了。正反转控制就使能一个位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把频率降到1000试试。可能是步进电机丟步。个人见解。不知对不对。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