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A00T-P和三菱Q01CPU通信设置

楼主(2015-03-02):
海泰克的触摸屏还是第一次用,就遇到了问题!PWS6A00T-P可以和Q01通信,屏上面的COM2灯也在闪,后面的拨码开关只有SW5和6 OFF,其他的都是ON。问题就来了,下载后,可以显示,但是点了没有反应~求指点迷津~

网友A:
可惜我只接触到却没有自己应用过海泰克的屏

网友B:
螢幕應該會有提示訊息吧!!

网友C:
这些东西都应该有提示的

楼主:
参数设置如图,触摸屏上面没有任何提示,COM2口提示灯也一直在闪,大神帮忙看看参数设置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检查下通讯线吧,另外gx里怎么设置的,是默认参数么

网友E:
海泰克屏的地址设2,地址冲突。

网友D(2015-04-07):
q01cpu应该选q00,q01u选qnud Q00 / Q00j / Q00uj / Q00u / Q02U / Q02C / Q02H / Q03udc / Q04udh /Q06h等都可以选qn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