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接近开关误动作

楼主(2015-03-02):
求各位高手帮忙?我们厂里有台非标的机械手,Y轴上装有一个防撞报警的 超声波接近开关,PNP,常闭的。最近机械手运行时,该接近开关的信号老是瞬间断掉,然后停机报警。换了一个接近开关也是一样的故障,仔细观察发现,X轴的直线导轨磨损厉害,小弟有个疑问,接近开关的信号会突然断掉,是接近开关的原因,还是机械手运行的时候震动太大导致的呢?超声波接近开关有那么大的精度吗?

网友A:
传感器的线经过长时往复运动快断了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线经过长时往复运动快断了接触不良
装在坦克链里的线我已经换过了,还会出现故障报警。

网友B:
也可能是干扰。换个触点开关试下。

网友C:
量程没调好

网友D:
超声波没有反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