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PLC输出状态的好坏

楼主(2015-03-02):
求大虾们帮助
怎样用一个指令让PLC输出端灯全部亮
FX2N 48MR

网友A:
ld m8000
Dmov HFFFFFF K8Y0

楼主:
输入不了 指令 请问HFFFFF 是???

网友B:
48MR有24个输出点,HFFFFFF是十六进制数,二进制是24个1,也就是要使24个输出点都置ON,
后面用K6Y0就可以了,表示这24个输出点。

网友C:
俺们用量的
。。。。。。。。。。。。。。。。

网友D(2015-04-21):
LD M8013 DMOV HAAAAAAAA K8Y0
LDI M8013 DMOV H55555555 K8Y0
Y0-Y37 1秒间断输出,用万用表测量COM与相应的输出点,判断点的好坏。

网友E:
不用下程序,直接用软件监控就好了

网友F:
灯亮也判断不出好坏,万用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