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电脑上显示温度值?

楼主(2015-03-03):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用手机拍张温度计照片放到电脑桌面上就搞定!!!很轻松很简单嘛!!!

网友B:
有炉温曲线显示软件可以做到啊!

网友C:
使用专用软件,数据采集卡!

网友D:
有很多电脑软件可以看到的

网友E:
不知道你要显示哪个温度?是CPU温度还是控制系统的测量温度?

网友F:
可以用组态软件 实现 温度传感器的数据 传送到 仪表或者plc 温度模块 然后 做好plc程序 组态软件 做好界面 以及程序 通信 设置 这样就可以在电脑上显示 温度

网友G:
6楼说的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拍张温度计照片放到电脑桌面上就搞定!!!很轻松很简单嘛!!!
强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hahahhahhahhahahha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J:
告诉你一个500元左右(不包括电脑)的方案,需要支持Modbus协议的数显表+热电阻+破解版的组态王软件+RS485的通讯线+电脑即可完成。

楼主:
谢谢大家,方案已定。用的是信捷组态+组态加密狗+温度采集模块(MODBUS)+热电偶+232转485转换器+电脑。

网友K:
用VB做上位机,用单片机做下位机,就可以在电脑上显示了。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K:
VB加单片机组合就可以。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