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3):
最近发现用欧姆龙PLC加磁栅尺定位的设备,开机第一次走的行程总是不准,翻查一下硬件操作手册,终于想通了解决方法。
之前用三菱FX或者西门子S7-200系列PLC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两个PLC高速计数器的复位信号接通后是计数器清零且同时禁止计数的,如下图
[attachment=132423]
[attachment=132424]

而欧姆龙CP1系列的PLC,高速计数器清零动作是靠Z相复位信号的上升沿发讯的,而且Z相复位信号即便持续接通,计数器也不会禁止计数,要做到计数器清零且禁止计数在操作上有些复杂,可以看下图
[attachment=132425]

由此可以看出这里出现了两种高速计数器的复位机制:
三菱FX和西门子S7-200由于原点(零点)信号接通时计数器清零且禁止计数,相当于是“段复位”。
而欧姆龙CP1系列PLC高速计数器的复位机制是上升沿复位,相当于是“点复位”。

高速计数器要做到测量准确,原点(零点)的定位非常重要,说到底,关键就是要做到离开原点(零点)那一瞬间,高速计数器要从0开始计数。

对于三菱FX和西门子S7-200这种“段复位”机制,原点信号使用常开信号即可。

而欧姆龙CP1系列PLC高速计数器,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如果也使用常开信号,即在原点(零点)位置,Z相复位信号高电平,若此时执行机构处于原点(零点)位置,令PLC重新上电,就会出现下图情况
[attachment=132426]

也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开机第一次走不准,问题就在于欧姆龙CP1系列PLC高速计数器的复位信号是上升沿,和三菱FX西门子S7-200不一样,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原点(零点)信号做成常闭点,即在执行机构离开原点(零点)那一瞬间产生上升沿信号,如下图所示,可以把问题解决
[attachment=132427]
  • 下载积分:+5(711022027) 好贴好贴!

网友A:
    占个沙发,楼主高手。

网友B:
    学习了,问题有深度,分析很透彻,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