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3):
各位大师
三菱十寸触摸屏那款有CC-link通信的?

网友A:
GOT1000、2000、SIMPLE对应的10寸屏都能进行CC-Link通信,但是都需要加CC-Link 通讯模块才能进行通信。

楼主:
GOT1000、2000、SIMPLE屏都有CC-Link通信端子吗?要另加CC-Link 通讯模块吗?我的主电箱里已经有CC-Link 通讯模块了,谢谢

网友B:
GOT侧增加CC-LINK通讯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