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3):
清除属性密码.zip [attachment=132432]

网友A:
帮楼主加个说明吧。。。

清除启动属性密码工程说明

清除启动属性密码概述:mcgsTPC触摸屏设置好启动属性的密码后,需要输入设定的密码才能进入启动属性。如用户忘掉设定的密码,那么无法对系统参数进行修改及进行触摸屏的出厂恢复等相关操作,带来极大的不便,为此需要清除启动属性的密码,那么需要利用本工程,通过下载配置到触摸屏中去清除设置的启动属性密码。
注意事项:该工程可以实现对触摸屏系统密码的清除,但同时也清除掉触摸屏里用户的工程,如客户触摸屏里的工程需要继续使用。那么在使用该工程清除启动属性密码前,需要确保触摸屏里的程序工程做好备份,也就是PC里有过原工程,方便清除启动属性密码以后还可以找到需要的工程通过下载配置到屏中。
另外:此工程仅限于用户自己屏的密码破解,若用于他人屏破解,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破解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