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3):
比如在普通梯形图中:
LDI X0
OUT Y0
LD X0
OUT Y0
Y0先是1后变0,最后结果Y0为0

简单SFC中:
步S0中使Y0置1,转移条件成立进入步S10,步S10里执行Y0=0,结束。

现在问题来了:
SFC中正常运行到最后,Y0是为0的,那如果我使转移条件不成立,那么S10里的指令还会执行吗?Y0最后是1还是0??

还请帮忙

楼主:
问题比较简单还请帮忙回答下啊!!!!!

楼主:
PLC指令是不停的在扫描,当转移条件不成立时,下面的状态是不是不执行?此时程序此时是卡在上一个状态还是直接到RET步进返回???

楼主:
求大神赐教,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A:
为1,因为没有运行到下一步,如果运行到下一步时,RET时,就为0.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LDI X0
OUT Y0
LD X0
OUT Y0
这个是不允许的,属于线圈重复输出,就是说Y0不能被重复输出两次以上,容易造成程序运行混乱,Y0最后的状态甚至有可能变为不确定,就是无法预测它是0还是1。

PLC指令是不停的在扫描,当转移条件不成立时,下面的状态不执行。

SFC中正常运行到最后,Y0是为0的,那如果我使转移条件不成立,那么S10里的指令不会执行,Y0最后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I X0
OUT Y0
LD X0
OUT Y0
这个是不允许的,属于线圈重复输出,就是说Y0不能被重复输出两次以上,容易造成程序运行混乱,Y0最后的状态甚至有可能变为不确定,就是无法预测它是0还是1。

那请问,当转移条件不成立时,程序是停在上一个状态上,还是直接跳到RET??

网友B:
程序是不断扫描的,而不是说停在哪一个状态上。当某一步的条件成立的时候,就显示其结果。
在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对整个程序进行扫描,当扫描到输入条件改变时就输出相应的结果。
当转移条件不成立的时候,只执行条件以前的程序,条件后面的程序不执行,然后重新扫描,而不是停了。
从结果来说,你只能看到条件之前程序步的执行结果,看起来就是程序停在上一个状态。
  • 下载积分:+2(梦幻天堂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不断扫描的,而不是说停在哪一个状态上。当某一步的条件成立的时候,就显示其结果。
    在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对整个程序进行扫描,当扫描到输入条件改变时就输出相应的结果。
    当转移条件不成立的时候,只执行条件以前的程序,条件后面的程序不执行,然后重新扫描,而不是停了。
    从结果来说,你只能看到条件之前程序步的执行结果,看起来就是程序停在上一个状态。

网友C:
    当转移条件不成立        是无法往下面执行条件        PLC扫描到RET的时候又从头开始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