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想请教大家 PID向导中setpoint设置是怎么取得的数

楼主(2015-03-03):
想请教大家 PID向导中setpoint设置是怎么取得的数...我知道当SP为0~200时 setpoint=20 值为40
比如说我们要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频率为0~50hz之间 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1.6mpA 反馈值为4~20mpA 我们把AI值转换以后 再怎样做?才能得到setpoint的值?
PID内部向导 SP 上限是16000 下限是0
PV 上限是32000 下限是6400
setpoint值怎么设定?

网友A:
谢谢楼主,向您致意,辛苦了。

网友B:
SP不应该是根据你要的控制范围来设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