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3):
西门子S7-200与威纶触摸屏构成的纯化水控制系统

一、控制系统功能说明

1、操作级别

   PLC系统的操作级别分为 管理员(E)、班长(S)、操作员三级(O)。管理员级别最高,可以对所有过程与参数进行操作与修改。管理员与班长的登录需要密码,密码由管理员更改,系统初始密码为管理员88888888,班长66666666。班长可以对特定的数据进行设置。操作员只能对部分数据和过程进行修改与操作,但是可以观察到所有的过程数据。

  操作级别在数据或触摸按钮上标注。带E标注只能由管理员操作,带S标注可以由管理员和班长操作,操作员只能操作无标注的级别。

2、仪表空气压力低联锁

所有气动阀门可以实现手动强制启闭,与系统是否自动无关。

4、消毒控制

消毒控制功能:消毒控制系统具有自动、软手动、硬手动功能。除硬手动外,程控根据程控表的进程进行输出控制。选择软手动后,可以直接选择消毒进程,到达消毒的某一个步骤上。

要选择全自动消毒,可以将程控选择在自动位置,点触摸屏上的消毒投入按钮,自动消毒程序开始,按照程控表进行控制(程控表见说明书第二节),步骤如下:

g.可以在自动消毒期间人工退出消毒程序、可以采取人工操作方式消毒。

5、TOC测量流路控制(以TOC1为例)

TOC1根据“流路切换定时器”来轮流选择XZCV1与XZCV2管线,当轮到XZCV1时,步骤如下:

a. 打开TOCV5-1、关闭TOC5-2,取样管线流入来自XZCV1管线的回水。

   e. 流路切换后,上一管路TOC值仍保留最后一个测试值,直到下一次测量开始。

   h. 可以对管路上的阀门进行强制打开、关闭操作。

6、回水管线、总管进水的联锁控制

回水管线联锁控制功能如下:

a. 当TOC流路已经切换到本管线,并实现了测量,且TOC超出联锁设定值时,回水管线切断并排放。

7、呼吸器阀门遥控操作

HXCV4-1呼吸器放空阀、HXCV4-2呼吸器连通阀、HXCV4-3呼吸器消毒阀由人工进行遥控操作。

8、回水流量与水泵转速的联动、水泵软启动控制

回水流量调节器通过PID控制算法调节水泵转速,实现回水流量的控制。通过触摸屏进行PID参数的整定。

9、储罐液位控制

10、仪表量程的设定

      用户更换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电导、TOC等仪表,需要通过触摸屏把仪表量程填写在参数表内。这个功能运行用户任意更改仪表量程。

11、趋势与报警功能。

     趋势显示范围与仪表的量程自动匹配,有新报警时,在触摸屏流程图上弹出报警提示。

网友A:
威纶有没有简便的方法通过触摸屏可以修改各个用户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