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给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5-03-03):
白色的那个盒子 [attachment=132446]里面还有接线柱 [attachment=132447] [attachment=132448] 还有4个旋钮 [attachment=132449] ,电机是左右来回旋转, 此装置随电机上的减速机一起旋转,能检测电机的行程和限位,哪位大侠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吗,不胜感激

网友A:
世界上工业控制产品那么多,我们无需都知道它叫什么,也不可能都知道叫什么,只要知道他是的工作原理作用就行行了,检测行程跟限位,那有可能是限位开关跟编码器的结合体,或者是接近开关跟齿能盘测转数。自己拆掉外壳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答,主要是我想买这个东西,哪里有卖的呢

网友B:
是不是国内设备,如果是可以先在网上看看再到机电市场看看。
不断向前
jianming

网友C:
自己去查一下燃烧机风门执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