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3):
我们公司机械手上Y轴的限位,没有型号。

网友A:
这不是接近开关吗,做限位用,也低速计数器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接近开关吗,做限位用,也低速计数器的传感器!!!

请问上面的白色标志 是超声波标志吗?

网友B:
接近开关。

网友C:
接近开关

网友D:
那个标志,表示信号有效的位置。

网友E:
这应该就是普通的光电sensor,只是体积小,可能灵敏度高而已!

网友F:
日本人叫sensor,我们叫接近开关。

网友G:
接近开关
不断向前

网友H:
近接开关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上面的白色标志 是超声波标志吗?

白色标志是感应面。感应面一般在顶端,也有在上平面或者在侧面。

网友J:
是的,是接近传感器。

楼主:
谢谢大家,那个就是接近开关吧,在机器上是pnp的常闭信号,但是经常信号会中断一下,机器报警。领导说是 超声波接近开关,我很怀疑,现在换成另一款接近开关,问题解决了。

网友K:
电感式接近开关
. =
zsh340

网友L:
这是近接开关,白色十字图形那边是物体的感应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