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3):
如题目。。。。我用过OMRON的,松下的。
比如原来回原速度是50,每次回原位置都在A点,都是如果回原速度修改成100.回原位置就到B位置了
还有就算回原速度慢,每次回原的位置模式前后都有0.1mm左右的误差???光纤传感器或者或者接近开关做原点开关都这样天啊。。。。怎么办???
精度要求高我怎么办
比如我第一次回原的位置在0mm.第二次可能就在0.1mm。第三次可能就在负0.1mm了
位置控制模式啊
三菱PLC回原方式就是用ZRN
图片是我的回原程序,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D8348 D8349是加减速时间。。。我直接传送时间进去,怎么感觉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
加减数时间的的问题,你的爬行速度不能变,不然就会出现你的这样的问题,三菱FX的PLC ZRN 回原点是世上最垃圾的会原点。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A:
你的这种情况和你的伺服没有关系,是你的程序和回原点爬行速度参数的的问题。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种情况和你的伺服没有关系,是你的程序和回原点爬行速度参数的的问题。

D8348 D8349是加减速时间。。。我直接传送时间进去,怎么感觉没有任何变化??
最垃圾的回原方法,请问大侠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减数时间的的问题,你的爬行速度不能变,不然就会出现你的这样的问题,三菱FX的PLC ZRN 回原点是世上最垃圾的会原点。

大侠帮忙看看回原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单从这一段程序看不出来有撒问题呢,楼主可否把完整的程序上传上来看看呢,回原点你把爬行速度降低些,加减速时间重新调整下再试试,

网友C:
你的伺服电机回零模式应该可以修改的,有回零之后自动反向寻找z脉冲模式啊

网友D:
会原点速度不一样,最终到达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不是伺服的问题,是你PLC控制伺服回原点的模式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用ZRN,这个回原的方式只能用在对精度没太多要求的地方,解决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回原指令,带检测C相脉冲的那种。

网友E:
回原点就上电一次就好了,这个速度基本上确定后就不用现调整的,为什么你回原点的速度要经常变化呢?错误的问题得到错误的答案!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F:
原点处安装 拉杆式位移传感器,这样精度就高了

网友G:
回原点爬行慢点~或者两个开关来做~先一个高速走~碰开关一断开高速启动低速开关二作原点信号

网友H:
一,机械回原点本来就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速度越快,误差越大;二,你用的原点信号重复精度够高么,环境不恶劣的情况下一般采用U型光电,重复精度可达0.05MM以下,有的可达微米级;三,机械回原点后一般都需重新整定位置参数,故一般情况机械原点不作重复定位用;四,你若想要每次回原点无误差,可以回记忆原点(前提是机械可靠无松动,信号无干扰,无丢步);五,既然用ZRN回原点方式,感应块儿长度是否足够长,从而使得伺服电机来得及从工作速度减速至爬行速度。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
用DZSR指令,取编码器Z相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机械回原点本来就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速度越快,误差越大;二,你用的原点信号重复精度够高么,环境不恶劣的情况下一般采用U型光电,重复精度可达0.05MM以下,有的可达微米级;三,机械回原点后一般都需重新整定位置参数,故一般情况机械原点不作重复定位用;四,你若想要每次回原点无误差,可以回记忆原点(前提是机械可靠无松动,信号无干扰,无丢步);五,既然用ZRN回原点方式,感应块儿长度是否足够长,从而使得伺服电机来得及从工作速度减速至爬行速度。

谢谢回答:感应块儿长度足够长了,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感应块儿感应到原点回原点跟感应块儿没有感应到原点回原点的位置是不同的,误差1mm左右,还有在感应块儿感应到原点开关龟速爬行的时候,在检测到原点下降沿的时候,速度会跳一下,是不是减速时间太小的原因?
为什么我传送4000到D8349跟传送100,减速没有任何区别?难道不是直接传送?三菱的,加速也一样

网友H:
原点信号由off到on时,脉冲减速至爬行速度,原点信号由on到off时,脉冲输出停止,我不是很明白,你既然没感应到原点信号,你的ZRN指令是如何回原点的。。。原点信号下降沿时,脉冲输出停止,伺服定位结束,,如果爬行速度过快,负载惯量较大的话,会出现你这样的情况,另外减速时间没有变化的话,得看你的爬行速度和回原点速度,要是数值差不多,就没有减速效果可言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不是占用Y0输出口。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J:
用绝对位置控制,只回一次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