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4):
如题,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普通11KW电机运转,要求1分钟内8次启停,可以这样控制吗,有哪些注意事项,如何防止过热,过载,请搞过的大侠指点

网友A:
平均7.5秒启停一次,减去加减速时间,你的电机能运行多长时间?电机想达到什么转速?

网友B:
电机转速多少?扭矩要求?
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改造,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

网友C:
引用楼主fyh1977于2015-03-04 06:40发表的 变频器控制两台普通11千瓦电机频繁启停问题 :
如题,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普通11KW电机运转,要求1分钟内8次启停,可以这样控制吗,有哪些注意事项,如何防止过热,过载,请搞过的大侠指点

裝台40HP變頻器(加大一至2級容量) 最好近口的 馬達輸出接離合器(達到你1分鐘八次)

過熱馬達加溫度開關  馬達過載(這就要調整變頻器程序了)

网友D:
我认为这么频繁的启停,用机械摩擦片(电磁离合器)比较好

网友E:
用机械摩擦片(电磁离合器)比较好

网友F:
5 楼正解,改方案,不然你会*得很惨!